V星H61M-P31(G3)奇怪问题

楼主(2015-01-03):
不废话直接上图

V星H61M-P31客户说昨天停电,然后就开机不显了(机子今年,咳咳,应该说去年了,2014年5月23日购买的)
拆开机箱盖子,目测了下发现(图中画圆圈处的地方 已被我清理干净了,)接小喇叭的的地方氧化严重,问客户是否进水,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进水,之前用的好好的,就昨天停电再开机就不显了....

最后清理赶紧氧化处,BIOS放电,清理了下内存条,还是不显,无奈拆下主板,发现主板背面烧线了,烧得老长了,跟客户说,这板子你就别想保修了,氧化+烧线,你根本保修不了,最后跟客户解释不在保修范围内的注意事项后,客户叫我尝试修理吧,不行就换个新板子!

测了下板子没有发现有短路,补上烧线的地方,继续上机,这回乐子来了,开机报警,一长两短,第一感觉,感觉是不过显卡,难道CPU核显烧了,果断拿了个显卡插上,滴一声,完美亮机,去掉显卡,还是一长两短报警!本以为是CPU核显烧了,但是还是用替换法试试,有了上次一次性报废我两个CPU的教训,这回我他么的再也不敢贸然上自己的CPU了,而是把他的U取下来放到我的板子上,结果滴一声,亮机,CPU没有问题!

好吧,本来是觉得吧跟BIOS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最后在各位维友的见一下,还是刷了下bios,发现问题解决了!冒汗........
那么问题的最后答案就是:bios问题,刷bios就好了!!!!!

没什么好送的,论坛里面搜索了下没有这个板子的bios,一起奉上

网友:
你查了集显供电了吗

网友:
单桥负责转换

网友A:
集成显卡供电缺少也会这样的哦

网友:
是PCH单桥的问题吗

网友:
烧的几v看看还有哪里有烧痕短路

网友B:
这么说就是独显可以,集显报警呗!肯定在CPU那一块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把VGA 后面保险拆掉

网友:
VSSA电压查下

网友C:
H61多数是BIOS的问题。刷BIOS。

网友D:
这种板子bios的问题多一些,建议先刷bios

网友E:
好吧,本来是觉得吧跟BIOS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最后在各位维友的见一下,还是刷了下bios,发现问题解决了!冒汗........
那么问题的最后答案就是:bios问题,刷bios就好了!!!!!

没什么好送的,论坛里面搜索了下没有这个板子的bios,一起奉上

H61M-P31 G3 7788 bios

网友:
bios问题,已解决

网友:
bios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供电缺少也会这样的哦

bios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就是独显可以,集显报警呗!肯定在CPU那一块了。

是的,独显卡伊,集显报警,但是不是CPU问题,问题已解决,bios问题

网友:
恩,就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多数是BIOS的问题。刷BIOS。

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bios的问题多一些,建议先刷bios

恩,没有遇见过,bios导致这样的问题,但是最后的问题还真是bios,刷了下bios好了!

网友:
氧化加烧线基本变料板

网友F:
问一句,迅维没有这个BIOS那么你是从哪找来的BIOS呢?我总是只要在这儿找不到就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一句,迅维没有这个BIOS那么你是从哪找来的BIOS呢?我总是只要在这儿找不到就没招了。

想我天朝有万能的淘宝,但是你要记住,还有一个万能的百度啊!大部分bios都能在百度搜到的呀!

网友:
重中之重重中之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吧,本来是觉得吧跟BIOS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最后在各位维友的见一下,还是刷了下bios,发现问题解决了!冒 ...

万一对方的u有问题,把你的板子烧了呢。
上次是对方的板子烧你的u
发现维修真是高风险

网友H:
再把CPU放回去试一试的结果,楼主你应该也补充。

网友:
这是逼着我买编程器的节奏啊。。好多板都是因为BIOS问题。我手头现在两块板子,量各大供电都正常,复位也正常,就是不跑马。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万一对方的u有问题,把你的板子烧了呢。
上次是对方的板子烧你的u
发现维修真是高风险

你在逗我呢?U在他的板子上点不亮,并不是U不行,因为加独立显卡能正常使用,所以不是U烧核显,就是主板问题,如果U烧核显,是不会影响U的核心或者导致其他烧件问题,只是不显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把CPU放回去试一试的结果,楼主你应该也补充。

结果可以点亮了!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在逗我呢?U在他的板子上点不亮,并不是U不行,因为加独立显卡能正常使用,所以不是U烧核显,就是主板 ...

万一对方cpu的核显部分出状况情况下,难道就对你的主板核显供电就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万一对方cpu的核显部分出状况情况下,难道就对你的主板核显供电就不影响

一般核显烧了,对其主板的显卡供电没有任何影响,已经碰到好几个烧核显的例子了!并且遇到的全部是G620 G530 G540 G550 G620 G630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