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版号X202E,每次开机都进BIOS,且不认硬盘。

楼主(2015-01-03):
用U盘也不能进PE(把U盘设置第一启动项),也会回到BIOS。我是裸板测试的。(装了BIOS电池)换过EC和刷了BIOS,故障依旧。(虽然说华硕的不上硬盘会进BIOS,但是我用U盘也进不去PE)

网友:
应该是检测不到硬盘就会自动进PE吧  你用U盘启动 机器在LOGO处自检的时候检不到硬盘就自动进BIOS了吧 还没到你U盘启动的时候   我猜的

网友:
bios认到没啊

网友:
我要说的是:这板子很烂

网友:
遇到一样的  解决没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我早点看你这个就好了,我也碰到华硕老是过BIOS,后来发现装了硬盘就好了,现在的机子怎么这样啊!

网友:
是不是有SSD硬盘,超极本的SSD容易坏

网友:
的确是BIOS的设置有错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