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 win7系统64位纯净旗舰版v2015【装机推荐 精美作品】

楼主(2015-01-03):
Ghost win7系统64位纯净旗舰版v2015
文件格式:GHO

文件名称:WIN764CJ.GHO
发布时间:2015.01.01
下载方式(1)百度网盘:http://pan.baidu.com/s/1jGMfUZG

下载方式(2)
本地下载:http://down.os36.com/WIN764CJ.GHO

下载方式(3)
迅雷高速下载:thunder://QUFodHRwOi8vZG93bi5vczM2LmNvbS9XSU43NjRDSi5HSE9aWg==
简易安装教程:
http://www.win7jiayuan.com/thread-3622-1-1.html

win7系统安装设备图片

驱动安装画面图片

win7系统桌面图片
一、系统说明
  该系统采用官方正式原版镜像Windows7 Sp1简体中文旗舰版64位精心制作,保持100%原版功能,更新重要补丁最新,可通过在线验证,在稳定快速的前提下相应的优化,设置布局更加突出完美,具有稳定,迅速,恢复速度快等特点,系统经过微软严格查杀,确保干净无毒,在前几个版本的基础上作了重大改善,相信一定能带给你惊喜,这款Ghost Win7 Sp1 64位稳定纯净版系统值得你拥有,欢迎广大win7系统用户下载使用。

  二、系统特性

  1、独创全新的系统双恢复模式,解决了某些SATA光驱和有隐藏分区的电脑不能正常安装系统的问题。
  2、提前激活Windows个人设置更新,提高系统恢复速度。
  3、以时间命名计算机,方便日后清楚知道系统的安装时间。
  4、支持IDE、SATA光驱启动恢复安装,支持WINDOWS下安装,支持PE下安装;
  8、集成装机人员常用工具,以方便日常维护;
  6、系统兼营性、稳定性、安全性较均强!完全无人值守自动安装。
  7、按Ctrl+Alt+Home可瞬间重启,按Ctrl+Alt+End可瞬间关机;
  8、自动安装 AMD/Intel 双核 CPU 驱动和优化程序,发挥新平台的最大性能;
  9、使用了智能判断,自动卸载多余sata/raid/scsi设备驱动及幽灵硬件;智能判断并全静默安装 , amd双核补丁及驱动优化程序;
  10、自动安装 AMD/Intel 双核 CPU 驱动和优化程序,发挥新平台的最大性能;
  11、在不影响大多数软件和硬件运行的前提下,已经尽可能关闭非必要服务;
  12、本系统是iso可启动映像文件,可以用刻录软件刻录,也可用虚拟光驱载入使用,增强了实用性;
  13、通过数台不同硬件型号计算机测试安装均无蓝屏现象,硬件完美驱动;

  三、系统优化

  1、禁用一些服务,提高系统性能(如关闭错误报告,关闭帮助等);
  2、相应优化,关闭没有必要的服务,共享和打印常用服务默认开启;
  3、完美运行CAD pro-e等大型设计软件,加入网银补丁等,完善了其他的不足;
  4、更新和调整了系统优化方案近20项,系统将更稳定,上网速度更快;
  5、封装前特殊处理,大大减少内存不能为read的发生率;
  6、显卡启动项,声卡启动项只运行一次,第二次重启即可清除;
  7、已免疫弹出插件和屏蔽不良网站,放心网上冲浪;
  8、用最佳的方法对系统进行了极速优化,在稳定的基础上极限发挥系统最好的性能;
  9、支持64位和多核CPU,支持SATA1/2;
  10、关机时自动清除开始菜单的文档记录更好的保护个人隐私;
  11、加快局域网访问速度;
  12、禁用杀毒,防火墙,自动更新提醒;
  13、关闭自动更新,关闭计划任务;
  14、禁用ZIP功能;
  15、局域网共享:默认不通。请在开始菜单“程序栏”菜单中找到局域网共享设置工具,运行设置后重启即可;
  16、关闭所有分区共享,让系统在网络中更加安全可靠;
    常见的问题及解答
    1、x86表示该系统为32位系统,x64表示该系统为64位系统,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的区别与选择,详见教程:32位和64位的win7系统的选择。
    2、问:我的电脑是xp系统的,能直接安装win7系统吗?
    能否直接安装win7系统主要是跟您的电脑配置有关系,只要您的电脑配置跟得上,是完全可以在xp系统上直接安装win7系统的。
    3、问:请问这个系统需要激活吗?
本系统会自动激活,但是由于电脑配置不一样,有极少一部分电脑无法自动激活时,可以在本站下载小马激活工具进行激活。

    4、问:无法使用Win7ReadyBoost
             电脑内存较小,安装Windows7系统后做了优化,但是再插入USB2.0的闪存时却发现无法再使用ReadyBoost功能了。
    解决方法:如果无法启用ReadyBoost,很可能是优化软件关闭了Windows7的Superfetch服务,只要重新打开 Superfetch服务即可解决ReadyBoost无法启用的故障。在开始菜单的搜索框内输“services.msc”并回车打开服务,找到 Superfetch服务,并将其启动类型改为“自动”,服务状态改为“启动”即可。
    如果启动服务时出现提示,说无法启用,可以在开始菜单的搜索框中输入“regedit”并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定位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 /Memory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将右侧的“EnableSuperfetch”键值改为3,再重新启动服 务即可。

    5、问:64位的win7系统能装成64位的win7系统吗?
可以的,64位的win7系统最大的支持是3.25G的内存,而64位的win7系统理论上可以支持128G的最大内存,所以如果您的内存有3G以上,建议安装64位的系统。
    6、问:Realteck HD Audio声卡的前置耳麦和耳机接口无法使用?
             这是由于最新的官方Realteck声卡驱动程序自身新特性导致的,而并非系统原因。

    7、问:安装时重启出现文件:okldr.mbr 状态:Oxc000007b 怎么解决?
很多品牌机和笔记本还有隐藏分区的!解决方法BIOS把硬盘模式改为兼容

    8、问:新组装了一台计算机,平时一切使用正常。但进入BIOS后,却发现所检测到的CPU风扇转速为0r/min(转/分),而风扇实际运转情况却是良好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情况是因为BIOS监测不到CPU的运转信息而误报。产生这种误报现象的原因通常有以下几种:
(1)CPU风扇的电源线没有插到主板的CPUFan(CPU风扇)接口上,而插在了其他风扇接口。这样插接虽然不影响计算机正常运转,但BIOS却无法监测到CPU风扇的运转情况。一般情况下,只要将CPU风扇的电源线插在CPUFan接口上,就可在BIOS中正常监测了。
(2)CPU风扇的电源线与主板上相应的接口接触不良,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3)所采用的CPU风扇为不合格产品。风扇电机只有两根电源线,而没有中间的测速导线,从而无法向BIOS反馈风扇的转速信息。
(4)计算机主板与CPU风扇在测速导线的电气性能指标上存在差异,从而使BIOS不能得到正确的电气信息。但这种情况常常导致BIOS所报的风扇转速与实际转速有较大差距。在确定第(1)、
(2)两种情况不存在的前提下,一般不会出现报告转速为零的情况。

    9、问:我的计算机在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生死机现象。开机自检及BIOS中所显示的CPU温度,在75度左右。是不是因为温度过高而导致死机现象?如何解决?
CPU温度超过70度就已经很高了,温度如此之高当然很容易造成死机。造成温度过高的原因可能是CPU超频、风扇运行不正常、散热片安装不好或CPU底座的散热硅脂涂抹不均匀。建议拆开机箱,查看风扇的转动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最好更换一个性能较好的风扇;在检查散热片是否安装稳固,与CPU接触是否紧密;还要检查CPU表面是否抹了散热硅脂,或涂抹是否均匀。最后如果对CPU进行了超频,最好将频率降下来,或做好CPU的散热工作,否则CPU会被烧毁的!

9751670 -5 骗子放木马

网友:
这个系统还不错,不过你后面的说明有2个问题。1:第5问,我想应该是32位的WIN7改成64位的win7  2:风扇的边上一条才是测速的吧。

网友:


网友:
好系统,下载一个备着。

网友:
我一直在用风林火山的系统,个人觉得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