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 外接有显示 内接 无显示 ,这和显卡有关系吗

楼主(2015-01-03):
  图中的FPVCC 这个 出来应该是高电平,现在是低电平。

网友:
换过屏没有呢  这种故障先要换屏啊

网友:
没有换屏

网友:
条件都没有满足

网友:
电流什么的尼

网友:
我按照电路图查的 ,这个FPVCC出来之后,通过电路转换 ,得到 屏供电。现在FPVCC 没有,屏供电就无法转换出来,而这个FPVCC 是从显卡直接出来得,

网友:
dell600 显卡故障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过会 加焊显卡试试a

网友:
修好没  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好老机器换

网友:
没有屏换那只有测测接口各供电及信号状态了。

网友:
准确型号有木有,现象有木有?

网友:
DELL 600   PP05L    外接有显  ,内接无显

网友:
内屏有显示了 但是是暗屏,屏供电 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