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白屏维修

楼主(2015-01-03):
一G460,客户拿来说是白屏,,屏和屏线已经换了,,那就直接拿主板开刀呗
拆下主板,,屏供电3。3V  只有有,1.8V    ,量了下那个MOS管子,,不对换了,,,电压正常,,接屏OK    ,装机试试看 、。。用了不到5分钟,,又白屏,,再次拆机,,又好了,,,加焊下MOS管       装机还是不行
NND     把3.3V供跳过MOS管  。飞线到屏供电,,试试看,,,不到3分钟,,,白屏了,,同时有地方出烟了,。,。妈的,,把屏线也换了,,OK

网友A:
机子问题不太,,就是屏线和MOS管子都坏了,,反复搞了好几次   终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问题不太,,就是屏线和MOS管子都坏了,,反复搞了好几次   终于好了

换MOS不起多大作用等  这种白屏  看都不用看 要秒杀  三极管!!!

网友:
这机子真悲催   纯纯的是给楼主找麻烦来了

网友:
被客户忽悠了。。。。

网友:
楼主这头像亮了啊

网友:
屏线有暗伤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屏线坏的主板烧光光了,修 了好久哦也是亏大了的当时也是量了屏线对地正常就直接拉了3伏的

网友:
屏线暗伤的在内部看不出来,动一动有时好有时坏,麻烦

网友:
是不是原来的屏线导致短路了

网友:
遇到过屏线坏了 把主板和屏都烧了   俺们幸幸苦苦把所有问题修好后 客户还冒句 我机子有那么多的问题哦 靠 现在都还没收到钱(商家)

网友:
着故障给楼主添了不少麻烦      拆装了这么多

网友:
这个机器也悲吹

网友:
没屏供电了

网友:
维修得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