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到过DELL 5420广达代工的 1.5SUS发烫问题

楼主(2015-01-03):
如果 是不是通病?上次看到过有人在论坛上面发说修到三台 ,三台到底怎么解决的 ,1。5SUS 下管下面发黑。待机正常 ,开机电流 0.3左右,只有1.5SUS出来,而且这个模块发烫 ,上个图

下面是内存供电模块 。求教 经验 求思路

网友:
微短了吧?

网友:
待机0.007,开机就出1.5SUS  而且这块发烫

网友A:
没有短路就换吧,芯片,上、下管通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短路就换吧,芯片,上、下管通换。

还有一点 51125 5V输出5.2V 这一点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 51125 5V输出5.2V 这一点不正常吧

5V电压实际输出5.2V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C:
把上下管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上下管一起换了

换过1111111111111111

网友D:
目前也修到多台了 部分是触发掉电 该供电下管短路

换了上下管 目前没有返修 至于具体原因 暂时不明

仅供参考

网友:
有没有后继短路,没短路的话,换PU2(TPS51216)试试吧!

网友:
让大脑偶尔归零  让内心保持平静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也修到多台了 部分是触发掉电 该供电下管短路

换了上下管 目前没有返修 至于具体原因 暂时不明

上下管一起换过 我也把下管下面的给挖了 发黑图上明显能看到 换了还是一样 待机3 5V有 然后开机再就再有这个1,5SUS  这块发烫 不掉电。。准备换芯片

网友:
有短路啊,你拆拆换换

网友:
看起来电路设计跟我正在修的M421R很相同啊。5V被拉低后级有短路,51216发烫先打阻值,正常就换芯片,还烫就考虑短路,烧烧看。

网友:
有电压短路了吧

网友:
把后级断开 看是桥短路还是芯片短路  可以用示波器打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