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CPU已经有复位 不跑吗如何修

楼主(2015-01-03):
intel时序中 当CPU已经有复位 不跑吗如何修  HM55 HM65 HM7x 查哪几个重要信号 以前在xunwei 只知道双桥的CPU复位之后 重要信号 饼哥 求助啊 还有内存复位是在 跑码之后吗

网友A:
实地的学员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复位应该是在SMBS读到内存后 有的  不跑码的话 示波器抓一下 过没过内存  没过内存的话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过了内存 就刷BIOS

网友:
这个问题 比较难了   忘大神解决

网友:
修这种故障机,首先还是问问客户咋坏的,如果能问出来是摔过碰过,先拆桥,如果进水,先目测,如果问不出来,老老实实跑信号吧

网友:
望、闻、问、切能提高维修速度,节省时间。

网友:
还是一步一步查信号吧。老老实实来,不要偷懒走捷径

网友:
看看楼主当时没好好学啊

网友:
当然在跑马前

网友:
各种总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不跑码好难修哦

网友:
慢慢查信号

网友:
我只想知道有什么快速的办法 维修

网友:
电压都出来,有复位不自检的主板维修难度确实很大,这个需要长久的经验积累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分析,没有标准统一的方法,有时就是一个很细小的细节就是关键所在

网友:
嘿嘿,还是先老老实实的跑信号吧,一个一个信号查,肯定能查出来!

网友:
我也头疼这个问题   CPU复位  内存复位  都出来后 不跑马的 机器   看到就怕      各种迷茫  现在CPU都直接打在板子上的  真是头痛  烦人

网友:
一般是打总线阻值 换cpu换桥   还是不行的话  一般我就放弃了 前提是我把所有总线都打了

网友:
换过CPU试了吗,CPU没问题,问题通常出在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的学员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老师也只能带入门的,你又何必太在意呢

网友:
这种情况在台式机上多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