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清华同方TFT19W80PS难启动?

楼主(2015-01-03):
关掉后,再开机时很难开启,测量+5V电压很正常,测ON电压3.05V,有时正常,有时出来就变为0V,把这根控制线从高压板那端断开,测驱动电压也是有时正常,有时无,要换驱动板吗?
这个是排线控制按键,如果代换驱动板原机的整套按键板就不能用啦。
怎样完美解决呢。
开启

网友:
这个有通病的,驱动板正面左下角有个电容 拆了试试

网友:
没有找到这个电容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损坏的电容,你仔细查查吧

网友:
不稳定应该就是有电容有问题,不行就全换了试试

网友:
不行把驱动板的电解全部换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