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10 是不是通病 通电开机跑码电流0.9,不显示

楼主(2015-01-03):
通电开机跑码 跑B1 电流0.9
北桥换过了
BIOS  也刷了!
  我的是集显!
求救这是什么问题呀!
是不是通病呀!

网友A:
你是不是内存没跑完哦?

网友B:
内存边有的0欧电阻坏?你网上看看

网友:
你检查下板子有没有进液 或者是BIOS是不是没刷对之类的咯

网友:
cpurst#  有有吗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按时序来吧!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内存个人感觉没有跑完!你们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集显0.9,内存波波应该有了吧,

网友:
没听说这个电脑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内存没跑完哦?

  应该没有跑完!

网友:
这机器还没见过,什么架构的

网友:
北桥爱坏这机器

网友:
屏线有没有坏,主板屏线接口和显示器,主板本身问题

网友:
能搜出来就是通病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显卡和内存都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边有的0欧电阻坏?你网上看看

   你说的0欧电阻
  在哪呀!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了。主板保险太多,慢慢测吧

网友C:
北桥重做BGA就OK了!

网友:
要看板子上有没有 电压短路  在就是看看时序

网友:
到0.9是否又跳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北桥重做BGA就OK了!

  我换了北桥还是一样的呀!
你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不上内存看到哪啊

网友:
修的人都想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换了北桥还是一样的呀!
你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手上就有一片,跟你现象一样,0.9电流左右不显示,重做北桥OK。
要注意的是:开机后的电流是有跳变的,就是说,不是一开机就直接跑到0.9A,如果有跳变,基本上是这个问题。反之,不是。

网友:
品牌是什么的,有电路图吗,按图上的时序来。

网友:
看看 内存复位还有

网友(2015-02-07):
直接重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