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重启

楼主(2015-01-03):
我的板是技嘉H61-DS2 REV2.0,开机掉电重启,我 在官网下一个bios刷了就好了

网友:


网友:
H61M这款板子BIOS问题多一些。

网友:
较新的板子硬件坏的少,BIOS坏的多。

网友:
bios程序损坏,引起的掉电重启。

网友:
不错 直接秒杀

网友:
行啊!首先想到刷BIOS,没有走弯路。

网友:
看来H61的板子已开始进入维修期了!加油 !

网友:
应该说技嘉板子程序丢的多

网友:
这种故障,首先要考虑BIOS

网友:
谢谢了!以后碰到这种故障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BIOS坏的多

网友:
谢谢  正需要此BIOS

网友:
按复位键进不了系统一直重启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这都能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