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09年的 不要电池可以触发吗

楼主(2015-01-03):
苹果A286  O9年的,是不是不装电池或者电池电量过低是不会触发的,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苹果的机器有这个怪毛病!但不是所有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不会 没遇到这样的

网友:
有的问题不按常规出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机器有这个怪毛病!但不是所有机器都是这样的。

我这种机器有的说必须要电池,才能触发,电池检测信号为低电平。拉一个高电平后1.05不输出了的

网友:
屏蔽BATLOW#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个苹果还在修理当中这回知道不插电池不开机 一会试试

网友:
做一个假信号不就好了。

网友:
版号是多少?我的是820-2330-A 现在是不触发  是不是电池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