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出现白条条 据说是屏幕坏了 要怎么修 啊》

楼主(2015-01-03):
笔记本出现一道一道的白线 如果修的话怎么修呢

网友:
屏坏就换屏呗

网友:
先外接试试,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再清理屏线,查屏各供电,全部正常换屏。

网友A:
我想打开屏幕修理液晶屏啊  屏都是从别人手里买 的坏屏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打开屏幕修理液晶屏啊  屏都是从别人手里买 的坏屏 啊

依你的条件恐怕修不了这样的屏!

网友:
你要是终极用户 完全别有修屏的必要(特别爱好者除外)

要是维修人员 换屏!

网友:
自己收的  这不是照着赔本吗

网友:
换屏 别的没啥办法

网友:
找人压屏。

网友:
要是拍一个图片来看看更好了    如果是屏的问题就换屏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掉了吧,直接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有问题要有专业工具才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