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和和电源芯片间的VID线的问题?

楼主(2015-01-03):
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VID线不能同时为高,也不能同时为低”一说?该话如何理解?是指信号还是指电压呢

网友A:
很好理解,VID是CPU给电源管理芯片的,两位数1或0,数字电路,如六根VID线,
就是六个不同的1与0的组合.电源管理芯片根据六位数组合,控制PWM发出相
应的VCORE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理解,VID是CPU给电源管理芯片的,两位数1或0,数字电路,如六根VID线,
就是六个不同的1与0的组合.电源管 ...

先谢谢了!高手的意思是指该六个不同组合的信号肯定是有高有低?

网友:
就是控制芯片输出电压

网友:
对此我也是似懂非懂,不是很清楚,有人能详解吗?

网友:
VID线同时为高同时为低不是不可以 的!只是安装CPU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代码而已。出现此代码只能说明座子上没有安装CPU。至于什么代码表示供电几伏得查数据手册的。

网友:
必须有高低电平组合 才合理      他就是一个信号  告诉电源管理芯片CPU的一些合理的需要   应该能这样理解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了!高手的意思是指该六个不同组合的信号肯定是有高有低?

是的,原理上是六位二进制数如:"10010011"对应不同的电压,
电源IC就是跟据它来确定CPU电压的!觉得好就给点分吗,缺分

网友:
CPU发出VID高低组合代吗给供电芯片,是告诉芯片此CPU的某些参数,最主要的是供电电压参数。同高同低只能说明没装CPU。

网友:
VID是高低电平的组合

网友:
下载一份电源管理芯片的PDF说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原理上是六位二进制数如:"10010011"对应不同的电压,
电源IC就是跟据它来确定CPU电压的!觉得好就给 ...

偶只能说谢谢了,偶还是个小小白,没多少分,不好意思哈。

网友:
我也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