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 PP05L 笔记本显示屏暗屏如何维修?

楼主(2015-01-03):
有2个图,在第2个图 LCDVCC  要有高电平,Q11,Q12 都要截止。且FPVCC也要为高电平。这样 高电平从U7A非门一脚进,6脚出来低电平,Q11和Q12截止 ,12V到Q10的G级,MOS管导通。 现在是FPVCC电压为0V,U7A 6脚的电压是3.3V  。LCDVCC为0V .    这个FPVCC在第一个图中是由显卡直接发出, 现在已知外接显示器正常,笔记本显示器暗屏,但有图像,可以看到开机图像。

网友:
只差一个LCDVCC开启信号呗!可以借个电压啊。另外检查休眠开关信号了吗?

网友A:
休眠开关信号是哪个?

网友:
屏供电没有还有图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开关信号是哪个?

休眠信号

网友:
Q11Q12去掉  看看

网友:
就少个电压 看看从那里拉一个,还要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B:
FPVCC为0V是在显卡量还是在U7A测的?我是指中间有无断线?

网友:
首先查Q10的D级有没3.3,有的话直接连过去,吧把下面的管子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VCC为0V是在显卡量还是在U7A测的?我是指中间有无断线?

在U7A处量的,显卡那里测不到,看电路图这个FPVCC直接从显卡里出来的

网友:
FPVCC 在第一张图中 ,它是显卡直接发出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现在有显示了, 没有做什么 ,直接安装后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