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 怪病

楼主(2015-01-03):
    联想Y550 机子    开机都正常就是会闪屏    闪屏是    黑一下亮一下很快      每次都是连续很快闪三到四次    过一会又闪   背光开启和主供电电压都很正常   显卡也植过     求

网友:
替换法,屏,屏线!试试 !

网友:
屏换过就是屏线还没换

网友A:
高压板或者灯管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或者灯管儿问题吧!

此机是LED屏

网友A:
屏上有一个升压芯片换一下呗,应该能解决,LED灯不容易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上有一个升压芯片换一下呗,应该能解决,LED灯不容易换

屏也换过啊    屏线今天也换了     应该不会存在升压芯片问题

网友:
前几碰到太这款显卡问题  直接换集成板子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外切看下   如果不会 怀疑内屏电路(主板)

网友:
楼主要不要查查LI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也换过啊    屏线今天也换了     应该不会存在升压芯片问题

上次碰到过一台华硕机子跟你说的一样故障,最后出现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量下LID信号看看

网友:
现在查了 一下    发现BKOFF#  和INVT_PWM两个电压跳变

网友:
看一下 显卡驱动吧

网友:
这种只能替换了,一个个排除了啊!

网友:
屏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不过是g450换显卡好的

网友:
换屏,以前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