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电池怎么取下来

楼主(2015-01-03):
如题,手机电池粘在支架上,怎么取下来?

网友:
适当加热下试试看吧。

网友:
微加热,就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什么手机呀?用风枪加热 背面一会儿再试试能取下来不!

网友:
用风枪吹吹,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以上各位都推荐电池加热,可得小心点啊,锂离子电池会爆炸的。电池一般都是双面胶固定,可强拆,顶多外包装纸撕了。

网友:
加热,然后用朔料撬棒翘。

网友:
用电吹风适当加热    再用比较硬一点的塑料卡片撬   别用风枪  风枪温度太高 容易爆电池

网友:
加热很危险吧

网友:
用胶粘的吗

网友:
推荐100度风枪吹,如果没有,用电吹风吹下,把胶吹软了取

网友(2015-02-03):
不错  楼主修过好多年吧  这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