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怎样桥接 , 求详细解说, 懂了就给分

楼主(2015-01-03):
    如题   路由器 怎样桥接  ,  要怎样设置  ,求大神回复

网友A:
打开并连接到主路由器
打开IE浏览器输入:192.168.1.1
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 进入路由设置界面后,
选择无线设置,在Bridged的前打钩,将另外一个路由的MAC地址输入(MAC地址在路由器底部有表示)
输入时请注意MAC格式是11-11-11-11-11每2位数中间要用“-”号分隔。等路由重启后,关闭路由器

再连接另外一个中继路由器,输入192.168.1.1进入路由设置
lan设置-将IP地址改成192.168.1.2
无线设置
在Bridged的前打钩,将另外一个路由的MAC地址输入(MAC地址在路由器底部有表示),
输入时请注意MAC格式是11-11-11-11-11每2位数中间要用“-”号分隔。桥接完成,你可以上网了。

PS:注意:(在无线桥接模式中) 第二个中继路由器的DHCP服务器要关闭
第一个主路由器的DHCP服务器可以启用
各电脑可以设置成动态获得IP地址
如果设置成固定IP, 网关必须设置为第一个路由的网关 一般是:192.168.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并连接到主路由器
打开IE浏览器输入:192.168.1.1
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 进入路由设置界面后,

哇,精华 ,谢谢咯

网友:
单个路由器设置还行,桥接?就不懂了!是两个以上相互通讯吗?

网友:
楼主给的分真多   来晚了  太可惜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
路由器与路由器桥接信号不是太好,好掉线

网友:
哇,这么多分呀。。来晚了。 不过二楼的说的很详细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精华 ,谢谢咯

写的不错,很详细。想给你加分不知道在哪里加分

网友:
对网络方面的技术一直不是很懂,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2楼的方法没懂,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C:
我有视频版的说明文件,要的话传给你。

网友:
有级联有并联,。你说的那一种啊。其实很简单的啊。并不是很复杂的东西

网友:
桥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延长传输距离吗

网友:
你要无线桥接还是有线的

网友:
何必 在这问,别人全打字和你说 把你说的云里雾里的。度娘上 多的是图文教程。有的还能动的哦。

网友:
写得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写的不错,蛮详细的

网友:
桥接  可以的  我用着挺好的  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并连接到主路由器
打开IE浏览器输入:192.168.1.1
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 进入路由设置界面后,

对的,就是这样

网友:
确实   干电脑时间不短了  就是不会桥接   谢谢

网友(2015-02-03):
好像同一个牌子的无线路由桥接的信号比较稳定些,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并连接到主路由器
打开IE浏览器输入:192.168.1.1
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 进入路由设置界面后,

是把主路由器的 MAC地址 输入到桥接的路由器?

网友:
详细,对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
设置一下密码就行了,没什么复杂的,我现在就使用第二个路由器信号

网友: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桥过   会掉线     现在再试下

网友:
主给的分真多   来晚了  太可惜了

网友:
感谢2楼的技术分享 学习了

网友(2015-03-09):
有无线路由多好啊

网友:
写的不错,很详细。想给你加分不知道在哪里加分

网友:
受教了    接lan口  让路由器自己选择上网方式行不

网友:
这个就是  要 改网段的意思莫?

网友:
基本上就是牵一条网线,桥接会影响速度

网友:
买个腾达三天线,无线直接都可以桥接了

网友:
两不一样的路由我不会。

网友:
不懂桥接 只会改IP连起来用

网友:
两个路由器都要支持,最好同品牌同型号

网友:
网上说的都太复杂了,自己试试其实很简单。

网友:
郁闷 这份怎么就给丢了!!

网友(2015-04-20):
引用 网友A:
打开并连接到主路由器
打开IE浏览器输入:192.168.1.1
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 进入路由设置界面后,

请问你说的这种方式是什么牌子的路由器设置方法?应该不是TP-LIN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视频版的说明文件,要的话传给你。

师兄,那个设置路由桥接视频版得文件还在不??如果还在请发给我一份,急需,先谢谢了,884291997,

网友:
1楼很详细,回答很干脆、准确。

网友:
打开什么也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视频版的说明文件,要的话传给你。

视频版的也给我传份好吗?谢谢  460078758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兄,那个设置路由桥接视频版得文件还在不??如果还在请发给我一份,急需,先谢谢了,884291997,

如果有的话也请发我一份!2194183450谢谢!

网友:
写得很好
DLINK路由器可以

网友:
5u8uhjfdjnfg

网友:
桥接的方法有很多

网友(2016-03-06):
学习了!谢谢分享{:4_102:

网友:
写的就是不错,赞一个

网友:
无线桥接 但是距离稍微远一点 很不稳定 而且网速也是相当坑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到新技能。

网友(2016-07-30):
现在新的路由器桥接很简单 直接在副路由器里点桥接 一步步下去就行了

网友:
这么多分来晚一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