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511,无显示,通电不掉电,待机23ma左右,开机900ma左右,尚未拆开,高手来

楼主(2015-01-03):
有没有高手秒杀它吧!

补充内容 (2015-1-5 15:07):
南桥边上的32.768晶振不起振,是什么原因,其他各项电压都有,内存没波。

网友A:
楼主 你这样描述 谁能秒杀啊  等你拆开了  测下条件再说吧  看电流  测下CPU复位看有没有  这是一个中间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样描述 谁能秒杀啊  等你拆开了  测下条件再说吧  看电流  测下CPU复位看有没有  这是一个中间点

你就是高手啦,哈哈!现在没空拆,因为放假中,明天拆,你来秒杀!

网友C:
首先你应拔掉内存看电流有无变化,确定过不过内存。

网友D:
这个待机电流似乎没过U,不过这机器的51511芯片容易坏,若不想测,可以直接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待机电流似乎没过U,不过这机器的51511芯片容易坏,若不想测,可以直接换了试试。

这个刚好用完了,料板上也没有。如果是这个问题那就爽歪歪了!明天问人借一个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高手啦,哈哈!现在没空拆,因为放假中,明天拆,你来秒杀!

还是你自己秒杀吧  我不会修电脑

网友E:
就一张图 秒杀个蛋蛋

网友F:
拆都没拆开,怎么秒杀,我晕倒,就和看病一样,病人都没看到,就听到他的病情,完全只能凭猜了。

网友G:
要么是显卡,要么是内存。

网友H:
莫名其妙的问题 狗屎一样

网友I:
查一下cpu复位,内存是否过了,有示波器更好了

网友J:
这个机器显卡供电容易坏的

网友K:
北桥空焊,加热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莫名其妙的问题 狗屎一样

狗屎自己留着,不想留着一口吃了,拉出来还是狗屎。这叫狗嘴吐不出象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应拔掉内存看电流有无变化,确定过不过内存。

有空再拆机子,现在先把简单的机子修好先,就像考试一样,没把握的留最后。最主要是没那个51511,刚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一下cpu复位,内存是否过了,有示波器更好了

哈哈,刚来迅维,发个贴子,赚点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北桥空焊,加热ok

真这么简单?要是这么简单也很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K:
北桥空焊,加热ok

等找不到结果的时候,就只能这么干了,先别干这个先。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显卡供电容易坏的

我就差那个51511.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么是显卡,要么是内存。

我希望是cpu,买个也不贵,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都没拆开,怎么秒杀,我晕倒,就和看病一样,病人都没看到,就听到他的病情,完全只能凭猜了。

对,高手都是猜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一张图 秒杀个蛋蛋

高手也有蛋疼的时候,要我什么都测出来,那就不叫高手了。

网友:
我怕把桥给秒杀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自己秒杀吧  我不会修电脑

高手都是这么说的:我不会!

网友:
真种问题我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
这什么 问题都不知道 怎么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应拔掉内存看电流有无变化,确定过不过内存。

拔掉内存,也是900ma左右,还是没时间开大盖子。

网友:
我的电源是这样子的,不可调,用了一阵子了。

网友:
令人费解的问题

网友L:
你还是拆开吧,估计没高手不拆就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还是拆开吧,估计没高手不拆就能修好的。

晒晒机子,哈哈。

网友:
看看是什么样子。

网友:
内存无波,桥边上这个晶振无振荡。

网友M:
内存条氧化,擦擦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M:
内存条氧化,擦擦秒杀

要这么简单就发财了,换过内存也没用。

网友:
115在淘宝上包邮买了两本书,笔记本和主板维修不是事儿。刚好有compaq511,可惜不是那个故障。这个故障有人发过帖子,但他没写最后的结果,唉。。。慢慢来,先看看书,要不就无法学习了,自己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