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01-03):
南条待机条件正常找到IO脚位定义图,但不知道哪个是IO发往南桥(pwrbtn#普通的IO都有这个

64脚一直为低电平,61脚高-低-高 正常。60脚 高-低-高 正常。。。63脚一直为5V,无跳变

补充内容 (2015-1-4 14:01):
答案在25 楼。。。

网友:
上CPU了没有?

网友A:
南桥模块找到PWRBTN  这个脚就是EC发南桥的

网友:
64脚是南桥发给IO的SLP_S3#信号为高电平  ,  64脚为低电平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华硕P8H61,该死的板子,让我烧了两颗U,恨

网友:
63脚怎么会跳变?那是拉底绿线的脚,上电完成后为低电平.
slp3无高电平你应该查io工作条件+60脚有无高低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模块找到PWRBTN  这个脚就是EC发南桥的

这个是台板,哪来的EC

网友:
楼主测下60脚吧,这个是IO发给桥的开关信号,正常高-低-高

网友C:
楼主 确定U好的不 要是好的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确定U好的不 要是好的直接刷BIOS

从官网下的,刷了没用。。。

网友:
这个板子容易坏的

网友D:
像是 60脚  找下点位图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像是 60脚  找下点位图看看

60脚 高-低-高 正常

网友:
查IO85脚 99脚101脚正常后,换IO,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台板,哪来的EC

笔记本修多了  EC和IO也没啥区别啊

网友:
换IO或者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模块找到PWRBTN  这个脚就是EC发南桥的

EC相当于超级io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是 60脚  找下点位图看看

那就是看看RSMRST 到了南桥了么 到的了话  南桥正常 64脚就是高电平了 RSMRST 你测了么

网友:
61 60 62 63 我觉得顺序是这样

网友:
查 桥的条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E:
60脚 高-低-高 正常

刷了有没有清CMOS,最好把电池拿下来,短接电池座子正负极,清一下,有时候不是同一路的跟跳冒。
修到过两片H61,直接清一下就触发了。

网友F:
放一下电试一下 不行直接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一下电试一下 不行直接干南桥

靠。。。。我清空了一下cmos好了。。。冷机三小时之后,再测也好的。。
但是我在没有刷bios之前也清空过的。。
难道刷bios之后,要再清空一下吗?。。。。。。

网友:
电池没电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