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屏框胶怎么处理?

楼主(2015-01-04):
联想V350屏框胶怎么处理?这个屏用胶粘在塑料框上 不好好拆 屏框就破了。
联想

网友:
先用风枪预热一下屏框,往下取时要慢一点!

网友:
电吹风可以,这是维修站的方法.

网友:
风枪吹 慢慢的扯下来

网友:
黑胶这玩意真烦躁的说……

网友:
和拆pad一样的拆法,用吹风机加热

网友:
加热 慢慢来

网友:
稍微加热一下 然后轻轻拿个薄的刀片伸进缝隙 手试着一点点拨开

网友:
换不了,整个壳换

网友:
有没有烤箱啊!没有就只能用吹风机了。

网友:
风枪温度150度 用薄刀片边吹 边撬 完整取下来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自己拆过这样的机子

网友:
都是电吹风慢慢吹 跟拆PAD的基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