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st系统顿卡,机子假死和死机

楼主(2015-01-04):
问题是由台式机出现,叙述:
1,开始是用户下载*词语被过滤*游戏运行后出现问题:windows——注册表故障恢复
必须使用记录或另一备份以恢复包含系统注册表数据的文件。恢复成功!点确定后不能操作鼠标了,开机F8从安全模式也同样提示。那么处理这个问题。按照网上说法以及经验,用360安全卫士所带的清理注册表功能里的恢复上一次注册表后。重启不再出现。再次重启后问题依旧。那么重装系统。完成后无提示。但是期间不到10分钟使用,显示器直接变黑。电脑主机依然运行。强制关机后重启,不能开机。拔插内存后出现一长三短报警。清理内存金手指,恢复开机。之后提示注册表故障恢复。点确定后鼠标可用,不到十分钟,机子假死。鼠标不动等等。只能强制关机。
2,开始针对以上现象更换电源,内存。显卡。后问题依旧。
3,硬盘考虑到会不会有病毒。重新分区。之后麻烦来了。硬盘内无任何数据。那么用U盘进PE系统gostXP进行安装。进度条明显有停顿。比如9%了。不动。之后频繁出现多次。重装系统无效。依然假死。
4,BIOS和COMS均清空和恢复出厂。
5,如果C盘原分区有坏道的话检测不出。系统安装在D盘问题依旧。请求各位前辈和大大帮助。机子配置,稍后补上。

网友:
估计直接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
帖子别沉。求助

网友:
换硬盘不行,就换主板吧!

网友:
因为现在有很多山寨主板,对系统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
这种情况,硬盘擦除,重新分区,还不行的话,主板  U 一 一排除,实在不行的话,找专业人员吧

网友:
隐藏原C盘后安装成功。但是依然不到十分钟出现假死。不能操作。重启后可以

网友A:
硬盘的问题哪。不会修硬盘那就换一块硬盘,或者找人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问题哪。不会修硬盘那就换一块硬盘,或者找人修一下。

谢谢,正在试验。换硬盘也不行。显卡也换了。就差主板和CPU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B:
谢谢大家关注。感谢,结果弄出来了。是CPU有问题了,也没换。拿下来再放上去。重新安装系统后正常。看视频。玩游戏均不死机了。貌似和硬盘也有关系。前面50G隐藏了。不过没弄CPU之前已经隐藏前面的50G硬盘空间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硬盘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关注。感谢,结果弄出来了。是CPU有问题了,也没换。拿下来再放上去。重新安装系统后正常 ...

AMD的CPU吗?

网友:
先换硬盘测试。

网友:
已经好了。是C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