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41L 进系统蓝屏进PE到进度条卡死

楼主(2015-01-04):
以前见过别人修过这种故障,有些是要换南桥才好,我的这板拆了网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A:
诊断卡没提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没提示吗?

诊断卡跑完了 回到00

网友:
外设导致 卡死

网友:
上回个好的网卡芯片,出现一样的故障 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不搞了 直接上个PCI网卡算了

网友:
这是 通病  联想机器里面爱用这样的主板

网友:
技嘉也有网卡坏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外设卡机。

网友:
昨天修过一张技嘉P55 网卡坏卡25不显示的  弄的搞了好久显卡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的地方,这个如果不排除会有隐患的。

网友:
网卡坏,拆掉,让客户买个u口的

网友:
这个正常 啊!!这样的问题就是先排除外设,,最后才是换南桥!!

网友:
支持楼主,顶一个,共同学习

网友:
  有些卡logo的拆网卡好过,还有换南桥,

网友:
更改硬盘模式试一下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我换个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