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海尔显示器主板上的provign a993n1.2n 0946b1是什么

楼主(2015-01-04):
海尔显示器主板上的provign a993n1.2n 0946b1是什么。参数

网友:
这是芯片图求引脚定义

网友:
看不清楚,什么故障?应该是芯片的型号!

网友A:
我修的这个和你的一模一样 我的是一闪都灭 楼主修好了没有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这个和你的一模一样 我的是一闪都灭 楼主修好了没有 分享下

换板了,很不好弄,

网友:
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