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720没有cpu核显

楼主(2015-01-04):
板号DA0R09MB6H1 没有cpu核显电压,这个NCP6132A怎么工作的,1.2脚vcc5v正常,4脚en有开启电压3.3v,567脚有1.05v,12脚IMVP_PWRGD3.3V正常,10脚19v正常,cpu核显PU11没出电压,换过PU11换过NCP6132A,CPU换过,桥SLJ8C换过,不知道如何下手了,ncp6132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估计类似于95831吧

网友:
你那个图纸给看看,帮忙看下

网友:
不好说工作原理 反正有好多I系列本 没CPU集显供电刷BIOS会好。没集显供电原因很多。北桥不良  内存不过 BIOS 进水机器 也有CPU本身原因。CPU供电芯片外围电路和少什么条件等。

网友:
北桥换过内存换过bios刷过,要不就是bios版本不对,一手的机子没人修过。

网友:
内存总线3.3v正常,复位1.5v正常,供电VDDSPD3.3V正常,VREF0.75V正常,vdd1.5正常,vtt0.75正常
时钟0.8v,这是内存的电压

网友:
你说的是核显供电吗?是复位后才有的

网友A:
ncp5911的en脚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p5911的en脚有电吧

NCP5911EN脚有电压

网友:
和95831类似吧

网友:
这种机器不过内存的话 是不是也没集显电压

网友:
看电流是跑马了,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
刷BIOS 看电流跳变

网友:
修好了没楼主我也遇到了。

网友B:
你说的复位是内存的复位吗,,不要误导咯

网友:
核显供电是在正常跑码后才能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复位是内存的复位吗,,不要误导咯

是内存的复位,有1.5v,修好了刷bios。没换桥之前刷了一个bios没好,还以为不bios了,换桥换6132a,换5911,都没好,才决定在刷一个bios,裸板开机测有0.4v出来了,咦不会是好了吧。接屏果然好了

网友:
那就好,有时得多刷几个,,我现在找BIOS都要货比三家了,,看看评论我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