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acer5930g哪出问题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5-01-04):
acer5930g开始问题是win7冷机开机运行正常热机开不了,后来冷机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接下来win7用不来了,换XP能用过1一个月用不来了,后来发现不打显卡驱动就能用换了好多驱动终于找到一个驱动能用的,有用了几个月再后来彻底不能用DOS下正常到系统画面时机器就重启,以为是显卡问题换新显卡还是老样子,换主板问题解决,新主板用了1年多直接不能用了DOS下正常到系统画面时机器就重启,求高手看看主板可能哪出问题是不是通病,2块板同样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2块板同样问题DOS下正常到系统画面时机器就重启哪出问题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主板的什么小件东西出问题,刷下BIOS看试下

网友:
调个CPU试试

网友:
刷下BIOS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B:
主板坏了  ,,,换主板。

网友:
楼主你讲得好不详细,好不清晰,说了半天好像在说软件问题,随后又好像说软件问题,软件就装系统啊 ,,系统装了不好就是硬件问题啊 ,电脑都能开机,装系统不好,在CPU 内存,显卡,电源都是好的情况下,直接刷BIOS,刷BIOS还不好的话,再检测下主板什么问题,有时一个时钟电路的斜振电容坏了也会导致系统破坏,装不了,都检测下,如果大概都正常直接换主板,至于这坏主板没什么修手,以后有时间把这坏主板留下来慢慢的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坏了  ,,,换主板。

主板问题换一块就好了,想知道主板哪坏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主板的什么小件东西出问题,刷下BIOS看试下

刚刷过BIOS还是一样,有高手说是CPU供电问题可能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