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A55M-E

楼主(2015-01-04):
   从讯维出来一年多了,因为工作原因没有修过一块板。实在是感觉对不起我们的徐总!小店开业一个多月,因为在小地方,维修量实在太少。今天一早正在看示波器的相关教程资料,忽然门外停了个小三轮,瞅了一眼,每天这样的情形太多了。一小会下来两个人,而且还抱了一台电脑,当时眼睛一亮,有生意了。只见两人一人抱显示器一人拿主机走进店里。说到看帮我看下电脑。当简单了解了下情况,拿着主机试机,不对呀,正常的能进系统。高兴的太早了,问题来了,死机了。强行启重不能正常开机。去掉硬盘,换了内存,CPU试,一样。好吧,确定主板问题。告诉客户。留机,留电话!留下一句话,    三下五除二,拆下板子:来张全照 不一会客户又返回来说有没的能换的板子,直接换了,正好,谈好价,给客户换了板子。把此板留下,由于当时有其它的事就把板子放一边了。到了晚上拿出板子和一个同学交流了一会。经过测量发现。能正常开机桥供电为1.2V,不能正常开机桥供电为1.37V而且还在跳变,诊断卡的代码为84 ,复位灯也是隔几秒闪一下。测量桥供电MOS管的G极也在跳变而且幅度大,有时能到10.几V。没图纸,没点位,经过跑线得出,总线与桥供电都由AS358控制,测量358的1脚桥控制的输出端电压也在跳变,2脚.3脚电压稳定 找到了元凶直接在料板上拆了个358换上 上电正常开机,反复测试没有问题,问题解决
总结:此板子是因为桥供电不稳定,导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真正元凶是358运放不良引起,维修这块板子的时候刷过BIOS的。
在这里非常得感谢两个人:教我们的徐总,是他细心的教我们。另一个是13年4月。214宿舍里的胖哥,这一年多与他交流,向他学习,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由于表太能力有限,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见谅

网友:
怎么编辑的图片全跑到后面一块去了

网友:
心细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技术可以,祝你新的一年生意兴隆

网友:
不错,修理的判断很精准

网友:
跑线能力很强,赞一个

网友:
楼主可以当包拯。。心细如尘。。

网友:
维修心细很重要。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就是发帖子排版不好!!

网友B:
你这是直接秒杀单桥供电的控制芯片 ,,,,好像A55主板在保修期吧,,你又赚了一大笔

网友:
蛮给力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直接秒杀单桥供电的控制芯片 ,,,,好像A55主板在保修期吧,,你又赚了一大笔

板子是客户在外地买的,我问过当地的说代保,给我的结果是售后不接,也们自己拿到维修的地方去修,那还不如我自己先开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就是发帖子排版不好!!

图片在排版中本来放在相应的位置插入的,怎么一发贴图片全部到最后了

网友:
国产IC就是不靠谱

网友:
维修靠的是心细,这里358 1脚输出端引脚电压跳变相连MOS管本身不良击穿也会造成。

网友(2017-08-06):
跑线能力很强,赞一个。。。。。。。。。。。。

网友:
358换得比较少,一般都是旁边的小电阻之类的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