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500418AS硬盘203C问题咨询

楼主(2015-01-04):
今天遇到一个希捷硬盘,可以进T级,报如下错误。
但发现可以直接查看扇区数据,直接提数据完成恢复。
按照报错提示应该是203C这个文件有问题,请问各位大大,它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在查资料过程中,也看到一个205C,如有大神知道,麻烦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数据提取完后,清G表和SMART,断电后 再升级一下固件,你会发现这个错误神奇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提取完后,清G表和SMART,断电后 再升级一下固件,你会发现这个错误神奇消失。

首先谢谢您的指点。
我看有人说这个错误会造成全盘坏道???
您说的升级固件是到官网上下载它提供的固件门更新固件哇~

网友B:
203C大部分情况下,不影响数据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3C大部分情况下,不影响数据恢复。

嗯,通过查看数据就知道对数据应该影响不大,版主你可知道引起这个出错的原因是什么不?

网友C:
认盘 但是里面有坏道,数据出来了   随便你搞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认盘 但是里面有坏道,数据出来了   随便你搞 !

嗯,对的,有坏道~~~还好可以直接提取数据~~嘿嘿

网友:
数据提取完后盘如果能认的情况下直接升级固件就自动消失了如果不认就做一下清smart和做一下通病修复就ok然后再升级固件就没有这个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