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待机0.1A维修

楼主(2015-01-04):
       待机电流0.1A有短路,通电查看各电感电压都正常,按开机键也能触发到0.62就停止不跳变。查到CMOS电池电压只有1.3几V偏低,换个电池通电居然待机0.01以下正常了,开机启动了几次后又不来了,任然待机0.1A。于是顺着电池+级查到桥的附近有一个CLRP1,撬开它旁边的电容通电还是不行,最后找到桥上面的贴片电容,撬开再通电试,待机也正常了,启动若干次能正常启动,已经没问题了。

网友:
恭喜修好了,桥上哪个电容坏掉了没看到?

网友:
楼主 太暴力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会想到是桥上面的电容出问题?

网友:
桥上电容坏的,我修几万个机器了,遇到过一回,你真幸运

网友:
楼主思路是对的  cmos电池被拉低   排除外围电路问题  就是桥本身问题

网友:
思路明确 啊,学习到了

网友:
楼主利害的,这样的问题也修好了

网友:
桥上的电容都想到了,真是高瞻远瞩啊

网友:
难道桥上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用不了多久还会返修的 ,

网友:
这个比较奇葩欧美!

黄鑫船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怎么想 的,这都想到了

黄鑫船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秒杀啊  牛啊

黄鑫船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见过这个电容坏的

网友:
桥上面的哪个电容,是不是微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