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 I3 独立的定时一分钟掉电 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04):
戴尔N5010 I3 独立的定时一分钟掉电 什么问题 该量测的地方感觉都正常有无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

网友:
散热处理好了吗    进PE掉电吗

网友:
散热处理好了/

网友A:
有时候系统也会,,进BIOS或者pe看下,,
之前遇到个进水的开机就掉,,刷了BIOS后,偶尔掉电,,后来改了风扇,,

网友:
这故障修过,是刷BIOS好了的

网友:
掉电的特别不好修的

网友:
先刷BIOS一下吧

网友:
刷多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散热有没有问题呀。是不是BIOS的事

网友:
这种问题散热的比较多。像这种从来没修过的,长时间使用从来不会拿去保养清理灰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散热坏了 或者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是显卡虚焊。你看看电路图,温控芯片是不是控制的显卡。是的话,建议先用热风枪加热一下显卡试试。如果不掉电的话,再BGA显卡芯片。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不定时掉电的   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ACER的遇到显卡虚汗会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系统也会,,进BIOS或者pe看下,,
之前遇到个进水的开机就掉,,刷了BIOS后,偶尔掉电,,后来改了 ...

我们今年夏天连续搞了好了个n5010的,做过显卡改常转(接风扇接口前面的一个二极管上面),连续四台左右改了之后都会不定时掉电!!!(接的同一个位置,无语的是第一次改的都正常,后面全掉电)  反正最后一台我同事讲放那过了差不多一天左右自动好了,前三个不知道师傅咋搞的。到最后改这款机常转都害怕了!   你是接的哪里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今年夏天连续搞了好了个n5010的,做过显卡改常转(接风扇接口前面的一个二极管上面),连续四台左右 ...

USB、供电,,,

网友:
2个 bios一起刷就ok

网友:
bios 经常坏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先

网友:
电容漏电吧

网友:
显卡和BIOS  看下,  线刷BIOS试下

网友:
这1分钟掉电的遇到2个了 都没搞定

网友:
我这也有个戴尔的机子,不定时的掉。。。连图纸都没找到哪里有。。完全没得头绪

网友:
裸板吗,曾经遇到过键盘引起的掉电,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