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硬盘怎么修复?谢谢

楼主(2015-01-04):
联想笔记本硬盘怎么修复谢谢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用鲁大师体检显示c4有问题

网友:
开机显示好多英文

网友:
鲁大师体检显示C4重新映射的扇区事件计数,开机先显示好多英文,然后显示联想英文

网友:
修划不来吧。。。

网友:
能不能低格,如能低格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用mhdd检测看看

网友:
用硬盘检测工具,小问题可以修复的

网友:
用mhdd检测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硬盘修价值不高哦!!你是想要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