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理光FX150s显示卡纸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1-04):
理光fx150s,每次打印或者复印一张之后就显示卡纸,取出墨粉盒。。每次都要取出硒鼓再放进去又能打一张,打完又出现卡纸,取出墨粉盒。。。。。求解答。。。。

网友A:
前面说显示卡纸,后面说出现卡纸,到底是哪一种现象?
是提示卡纸,还是出现卡纸现象? 还是两种情况交替出现,

如果只是提示卡纸,就找传感器的问题,
如果出现卡纸现象,查看鼓芯有无转动,硒鼓或粉盒有无装到位,
如果是两种现象交替出现,那可能是疑难杂症,不好说。以上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显示卡纸,后面说出现卡纸,到底是哪一种现象?
是提示卡纸,还是出现卡纸现象? 还是两种情况交替 ...

显示的卡纸,取出墨粉盒。。。打一张就提示,取出硒鼓之后又能打一张,打完又出现同样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卡纸,取出墨粉盒。。。打一张就提示,取出硒鼓之后又能打一张,打完又出现同样的提示。。。

找下传感器,

网友:
传感器故障大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