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家帮一下忙

楼主(2015-01-04):
有一个昂达N61P的主板,开不了机,一开机电源扇,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我把上面线全都拔了,换了个电源,还是不行,就是转一下就停,就把CPU也拆了,插上测试卡,也是刚通电就是不亮了,又把CMOS清除了一下,电池也取掉了,还是不行,接下要要怎么弄,强制开机吗

网友:
电源保护了,把CPU拆掉,12V辅助供电先不要插,然后按开关,如果正常转,则12V短路,然后你在查

网友:
多半是上管击穿了,楼主得先练基本功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缺供电引起的。先查供电。

网友:
先查一下各路供电有无短路呢

网友:
不用12V供电,还是一样

网友:
连一下电就没了

网友:
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保护

网友:
强制加电看看缺什么电压

网友:
强行开机,测电压

网友:
不插12V都那样的话,,不好搞了!!

网友:
电压保护了。

网友:
肯定是那组电压出保护了,你好好看看,

网友:
主板坏了!!!拿去维修店里面修吧!!

网友:
弄下下之后,按了一下竞然好了,但是还是不跑码,又装上又能通电了,但是不跑码,开了几下又不行了,怀疑是主板变形了,现在还在手里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