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500G绿盘进入系统认不到

楼主(2015-01-04):
MHDD里面可以正常操作并且显示,进入系统里面找不到挂载的500G硬盘,数据线电源线没有问题已经排除。本故障硬盘开始的故障为进入系统缓慢,硬盘灯常亮,进入系统后,会卡死在哪里,但不是死机。WDR中检测到以下信息:WDC WD5000AADS-00S9B0 FW:01.00A01 SN:WD-WCAV9D868927 (ROYL selected) port 0xF0B0
Logical: Cyls 16383, Heads 16, Sectors 63, LBA 976773168, 500Gb
Controller Buffer Size: 32767Kb
Family: Dragon Fly 1 (Royl)

网友A:
是不是BIOS内的设置不对

网友:
BIOS设置正常的,恢复默认也是不行,本人认为应该是固件问题,但没有盯关固件;本故障硬盘开始的故障为进入系统缓慢,硬盘灯常亮,进入系统后,会卡死在哪里,但不是死机

网友B:
应该还是固件问题导致的,建议先处理 02号模块通病看看。

网友C:
是的,可以修复下启动慢,通病

网友D:
进pe看一下能不能认到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看一下能不能认到盘呢。

认不到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固件问题导致的,建议先处理 02号模块通病看看。

怎么处理呢,在MHDD里测试一切正常呢,无坏道,认盘完整无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可以修复下启动慢,通病

刚开始的故障是进入系统很慢,硬盘灯常亮,后来再测试,进入系统找不到硬盘。BIOS里面可以认到硬盘,MHDD正常认到

网友:
你进WIN8的PE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固件问题导致的,建议先处理 02号模块通病看看。

版主WDR怎么处理呢,有固件可以提供一下给我吗,我修复 一下试试:固件为:FW:01.00A01

网友B:
WDR处理02问题,我发过视频,请搜我的帖子。

网友E:
02固件模块 找个差不多的 覆盖一下,做之前 做一下 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E:
02固件模块 找个差不多的 覆盖一下,做之前 做一下 备份

WDR备份不了呢,会出错,找了个好硬盘用WDR也是会报错,装了XP的系统试了试,也是一样,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R处理02问题,我发过视频,请搜我的帖子。

没有搜到呢,备份会好的1500G的硬盘固件怎么也会出错呢,是不是因为WIN7的系统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内的设置不对

bios设置是正常正确的。

网友F:
你可以去死了,涛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去死了,涛哥

*脏话*,那头啊,给个思路呗!

网友G:
写个02模块吧,这个是西数通病,操作的时候千万不要急,多等点时间,等硬盘就绪以后,再备份所有模块,再写个匹配的02模块,你不懂手动清除02的话,只能写02了。

网友:
这种通病,在论坛里面有非常多的帖子介绍的,还有介绍手工清除02信息的,找找帖子吧,学技术只能慢慢来。

网友:
0000错不用管的,用效率源一键修复02模块

网友:
02读出来修改标记断修改成图里一样的 在校验下后回写进去就好 也可以用WDR直接读出来修改回写 WDR会自动校验

网友:
两位超版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就是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个02模块吧,这个是西数通病,操作的时候千万不要急,多等点时间,等硬盘就绪以后,再备份所有模块,再写 ...

谢谢罗工,我等下操作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