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 花屏 接不接信号都是花屏

楼主(2015-01-04):
液晶电视 花屏   接不接信号都是花屏   排线没问  平行也没事 是不是驱动板啊

网友A:
应该是嘎玛校验芯片坏了 摸摸烫不烫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花屏都这么明显了,按花屏的思路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嘎玛校验芯片坏了 摸摸烫不烫

那是什么 在逻辑板上吗  我是修电脑  液晶显示器的额 部会修电视

网友:
没插屏线 和 驱动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进工厂菜单
条数据

网友:
点屏确认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