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的双bios,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5-01-04):
我把主bios吹下来,从官网下了一个bios刷上去,开机点亮,但是提示主bios出错,自动从副bios恢复,恢复之后主板也正常了。是不是以后刷技嘉双bios主板的时候主副bios要一起刷呢?还有如果怀疑主bios损坏了,主副能不能调换了?或者擦除主bios,让他开机自动从副bios恢复呢?

网友:
需要两个一起刷,或者主副BIOS对调

网友A:
技嘉MBIOS是当前运行的BIOS、BBIOS是备份BIOS,备份BIOS是好的当然可以对调

网友B:
刷了主BIOS 后要更新备份BIOS 要不备份BIOS 检测到信息不一样会自动恢复主BIOS的。

网友:
第2个就是备份的可以对调的

网友:
可以短接主BIOS,,让它自己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主BIOS 后要更新备份BIOS 要不备份BIOS 检测到信息不一样会自动恢复主BIOS的。

求验证。求验证。有没有验证过?。

网友:
先从备用的恢复,不行就双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技嘉MBIOS是当前运行的BIOS、BBIOS是备份BIOS,备份BIOS是好的当然可以对调

原来 是这样,不过拆除备份的哪只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 是这样,不过拆除备份的哪只能正常工作吗

可以的  只上一个主bios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只上一个主bios就可以正常使用

感谢回复

网友:
主BIOS坏完全可以从副BIOS恢复。

网友:
那个副bios是主bios的保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