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3f3200e 有声音没有图像,有背光,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5-01-04):
自己家用的,刚过保一个星期

昨天就是想把移动硬盘插上去看视频的,结果插上以后开机半天没有动静,屏 幕没有显示,黑屏,有背光,开关键也没有反应。然后拔下硬盘,关机重开又好了。以前插U盘的时候好像也发生过不受控制,但是有图像显示。

买来三年了,总感觉开机太慢了,看usb的内容要等半天,就像是不是升级一下软件能快点呢。就把网线插上去了,结果开机就变成有声音有背光没图像黑屏。在关机重启,也没用了。

中间好像还调节了亮度什么的,还开了工程模式菜单不知道调没调什么参数忘了,但是当时没有问题,插过网线就彻底不显示了。

这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呢?
看不到屏幕显示,能不能有办法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
屏线松了没?

网友:
没打开壳子,我想屏线松了只会白屏或者花屏,不会黑的吧。

网友:
用表笔测一下usb口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折腾了两天,终于搞出图像来了。

TCL王牌MT01C机芯液晶彩电无屏屏参数调整方法如下:

多按几次“退出”键,退出菜单,接着使用遥控器按“062598+菜单+xxx”,XXX为需要更改的id号,不足3位时前面需补足0,例如,想要设置屏参号号为3,开机后,按“退出”键后,输入“062598菜单003”;设置成功后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重新遥控开机即可。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软刷不行拆开硬刷

网友:
如何硬刷?刷哪个?

网友:
没有找到升级包,不然就拆机刷了。

幸亏没找到

网友:
那就恢复试试吧

网友:
先易后难,刷下MCU程序。

网友:
屏幕不显示,有什么办法恢复吗?

网友:
兄弟来点分吧

网友:
太抠门了!

网友:
太抠门了!

你应该给我来点分。

网友A:
我一台创维32e350e和你这个现像一样,还是软件的事,正在想办法解决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台创维32e350e和你这个现像一样,还是软件的事,正在想办法解决中,

重刷软件啊。

网友:
先刷最新程序再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要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啊各位师傅

网友A:
创维 32e350e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呢,这个机子偶尔多开关几次还能显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维 32e350e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呢,这个机子偶尔多开关几次还能显界面

能显示界面的时候,通过菜单恢复出厂啊。

我的情况是一直不显示

网友:
这个破电视就没恢复出厂的一项,打厂家客服,说就是没有,比较晕厥

网友A:
我还有一台同样的机子,实在不行,就把那台拆了,就是没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台同样的机子,实在不行,就把那台拆了,就是没编程器,

把存储芯片直对换试试呢。

网友:
就是想这样干,别的没人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