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不开机

楼主(2015-01-04):
接到个A1370 以前没修几台苹果本基本修的都是显卡 接电源待机0.26偏大 按开机没反应 拆机拔掉电池一样 主板拆下来量到有短路 插上电源摸到有烫的地方 仔细一看 原来是这家伙坏了 翘起一量不短路了  这是公共点的电容吗 用普通19v的可以代替吗 没修过这种的 所以不知道怎么替换它 有高手来解答下么

网友:
原来苹果这么好修吗

网友:
其实我上次也遇到过,直接敲掉就行了

网友:
应该可以,试试呗  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A:
那个应该是 3 5V的滤波电容吧  公共点的电容如果短的话 一般都是5A大短

网友:
楼主等着点钱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 3 5V的滤波电容吧  公共点的电容如果短的话 一般都是5A大短

那普通3。5v电容能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普通3。5v电容能替换吗

没试过  不好乱说

网友:
如果是3,5V的供电,用耐压16V以上的都可以,耐压值大当然好啊!

网友C:
去掉短路电容后是否还短路一定要查清楚哦。去掉短路电容后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C:
苹果机子正常的待机电流是0,025A,满足了这个条件,板子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按照时序来维修,一般都可以维修好。

网友:
碰到这种的机子真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短路电容后是否还短路一定要查清楚哦。去掉短路电容后待机电流是多少?

可以开机0.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机子正常的待机电流是0,025A,满足了这个条件,板子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按照时序来维修, ...

可以开机 但我现在没装电容上去 这放3 5 v那种电容 还是公共点那种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