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HM65 SVID問題

楼主(2015-01-04):
請教HM65 SVID問題,VCC-CORE必須正確讀取CPU 內SVID DATA,那VCC-GFXCORE又要那些條件才能正確產生呢?
cpu

网友:
集显供电 要在跑码过了内存后 CPU才会在次发出SVID来控制芯片产生的

网友:
集显供电 要在跑码过了内存后 CPU才会在次发出SVID来控制芯片产生的
是hm65所有機型都一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