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主板损坏

楼主(2015-01-04):
自用联想Y450笔记本因CPU散热螺丝松动拆机,结果弄掉了一个元件,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还能修吗?我们这修机很麻烦,光拿主板过去还不给修,说是不好判断有没有其他故障。又怕拿过去以后被更换元件或者扩大故障,还有这个元件重要吗,不修的话有什么影响没有?麻烦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焊上去不就行了

网友:
我不是搞修理的。元件太小好像还弄缺了一小块啊,自己也没那技术。

网友A:
你不是维修人员吧,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维修人员吧,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

恩,我不会修又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过来问一下,心里有底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我不会修又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过来问一下,心里有底些。

所以,你不如拿到专业人士那里。这么弄扩大坏的范围,增加维修难度。不过恭喜你,没有把cpu弄坏。

网友:
luguo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活该。。。。。。。。。。。

散热铜柱松了,每次换散热膏都要拆下主板从背面夹住才卸得下来的。没想到起子挖掉了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不如拿到专业人士那里。这么弄扩大坏的范围,增加维修难度。不过恭喜你,没有把cpu弄坏。

下午拿过去看看吧,现在都不敢装回去了。只能连主板带壳子抱一堆过去。

网友: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下次小心点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