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降降HD7970的频率

楼主(2015-01-04):
哪位高手帮我降一下频率,HD7970 的,现在的软件好象都不支持了。

网友:
不要问我,为什么下载还要扣分,这是论坛强制设置的,和我没关系。

网友A:
刷个低版本的试试

网友:
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现在的软件不支持,,那就没好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低版本的试试

试了,不行啊

网友:
有BIOS编辑软件,NV的有。

网友:
现在这个是450/1400,行不行就不知道,试到怎样情况,告诉我,因为后期BIOS难改

网友:
搜索下载VBE 7.0.0.7b,这个软件支持HD7XXX系bios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