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致铭ZM-NG61M2-L 1.0 有复位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5-01-04):
致铭ZM-NG61M2-L 1.0  测试电压都没发现异常,测试卡复位灯一闪就灭了 有复位,但不跑码,网上了找了个BIOS文件刷了,可依旧!!!
测试PCI测试卡上4个信使信号 不上U时 测都有3V左右电压,帧信号有3.5V。测试32脚的BIOS芯片 1脚有3.3V 2脚有复位电压3.2V 13 14 15 17 有3.3V电压。31脚复位脚有1.63V IO是83627EGH的 71PG脚有2.8V。PCI-E 的始终脚无电压,(是不是要上显卡才能出这个时钟)? IDE 复位脚有3.2V电压。。。
到这里 没思路了。。。CPU座已经用带灯测试座测试 灯都全亮。。。。PCI上也用带灯测试卡测试过 都全亮。。。

大师们 接下来该怎么修?

补充:复位针 开关针都有3.3V左右电压,但触发后 短复位针,PCI测试卡的复位灯依旧没变化(没有复位和不复位的那个闪烁过程)。。复位针一连接一个103电阻上拉 又直接进南桥了,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南桥是NF 430-N-A3  还是这种南桥 在没跑码前 按复位后不产复位 是正常的?
一时拍不到图片。网上找图片借用

网友:
补充:复位针 开关针都有3.3V左右电压,但触发后 短复位针,PCI测试卡的复位灯依旧没变化(没有复位和不复位的那个闪烁过程)。。复位针一连接一个103电阻上拉 又直接进南桥了,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南桥是NF 430-N-A3  还是这种南桥 在没跑码前 按复位后不产复位 是正常的?

网友:
按复位后应该产生复位

网友A:
有的复位信号得用示波器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复位信号得用示波器看

复位信号用波波来测试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信号用波波来测试 是吗?

是的,当你短接复位针的时候,示波器有一个下拉信号

网友C:
北桥吧!!AMD的板子首先考虑北桥!!PCI-E的复位时钟,,不上显卡一样有!!你看看那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吧!!AMD的板子首先考虑北桥!!PCI-E的复位时钟,,不上显卡一样有!!你看看那线路有没有问题!

线路没有问题吧,北桥旁边的电感都有电 1.2或者1.47V 也没发现断线开路等。我找个显卡放上去看看 ,但按复位针而不能复位的情况是不是南脚也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吧!!AMD的板子首先考虑北桥!!PCI-E的复位时钟,,不上显卡一样有!!你看看那线路有没有问题!

刚才我上了显卡去测试 有0.38V电压呢。。。。不上显卡 就没有这个电压。。说明应该是上显卡才有的。。。

网友:
IDE 脚位的电压是5V。。

网友:
IDE 脚位的电压是5V,。。正常复位脚位打多数都是3.3V.  有个别是列外

网友:
N61的板子加焊一下桥,基本好就好,不好就扔掉

网友:
用示波器准确些

网友D:
CPU,内存更换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内存更换过了吗?

不上内存。。。。只换过CPU

网友:
等高手们给答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