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屏显示不正常有波纹

楼主(2015-01-04):
联想C200屏显示不正常有波纹。不知道是怎么修了,集显在哪个芯片,想先做BGA,u37刷了一样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不要乱动 到时候你就亏大了

网友:
先可简单的来  屏 屏线换换试试  不行再搞主板也不迟

网友:
BGA关系不大啊,检查滤波电路,主要怀疑有电容不良失容,或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外接试了吗!

网友:
有时候灯管漏电也会出现显示不正常

网友:
屏线接地有问题。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再说。

网友:
这机器很垃圾,我都修到好几台了

网友:
先排除上半部的问题看看

网友:
换屏幕试试看看

网友:
排除上部分后,就是显卡了,想知道显卡在哪,看线就知道 ,看那个桥的数据线去CPU ,这个就是北桥,就集成有显卡。

网友:
这个也要注意电压 不对,也会影起你说的这个现像。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还有波纹吗?

网友:
屏线换换试试

网友:
建议先外接看一下,确认显卡还是屏的问题。屏的问题查供电,屏线,高压打火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