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主板加电掉电

楼主(2015-01-04):
现在手里有一台联想Y460主板待机0.005 开机触发后到0.3马上掉电,还可以在加电马上还掉电,测量所有大电感PL8电感不出电压,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先 修出这个电压呀  是不是8204控制的

网友:
少CPU供电吗

网友:
你要告诉大家PL8是给哪个供电的   找到跟PL8相连的PWM电路 查下芯片的 供电 开启信号 等等

网友:
少电压当然掉电呀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吧  都不明白

网友:
图纸上是PU11  MAX8792ETD+T   输出GFX_CORE电压  这个芯片的开启脚是1脚  GFXON信号  追这个信号到了一个 u51 的比较器4脚输出  1脚是  MAINON 信号  2脚为DGUP_PWR_EN#信号

网友:
有电压没起来

网友:
描述清楚点啊

网友:
换南桥吧 只能帮到这了

网友:
少那个电压就修哪个电压呗

网友:
广达的主板,电压不全,hwpg掉电

网友:
先修出这个电压

网友:
楼主是说无集显供电吧?先查内存条件,机器正常跑码后才能出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