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U3C 不定时花屏

楼主(2015-01-04):
使用中不定时花屏 是集成显卡的  这个是要焊CPU?

网友A:
一天出现的概率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天出现的概率有多少

一天一次 偶尔不花屏,而是自动重启

网友B:
内存问题,换就OK

网友B:
我试过,一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问题,换就OK

这是板载内存 你的意思是我要把8个内存颗粒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一换就好。

确定要把16个内存颗粒都换了?上线回复下,谢谢

网友(2015-02-09):
我遇到一台现在是开机只有背光。把CPU重新植过还是一样的。有点像内存。但是板载内存不好搞呀

网友:
我也试过,一换就好

网友:
先换一部分再试呀

网友:
CPU应该不容易虚吧

网友:
花屏时能传一张图片上来吗

网友:
有可能内存问题  基本换下就好了 换好不好 看你机器是独显 还是集显 要是独显风枪吹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