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0笔记本显卡 困扰很久

楼主(2015-01-04):
TINK E40显卡 带黑胶   掉点问题 如何呢解决?求助大神们

网友A:
E40机子的显卡带黑胶吗 我还没碰到过  带黑胶的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论坛有相关取黑胶的贴子  楼主可以阅读一下

网友:
这个确实有黑胶,显存底下也有

网友:
把显存锡纸贴住就可以了,下面5层上面五层!

网友:
有经验介绍的  高温  撬4脚

网友:
用两个镊子弄起来应该不会掉点

网友:
你是想解决掉的点 还是想以后怎么避免掉点呢

网友:
这个是有的  上次都是老板取的。掉点没有,掉漆了

网友:
小心点就行啦,显存一定要包厚点不然让你蛋疼

网友:
拆的时候不要放助焊膏 先挑四脚 掉点的话补点

网友:
blmama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原ZM-NC68P3-LM V1.4.BIN

网友:
显存做好隔热工作,持续高温干它。

网友:
  注意包好显存,温度上高点,摘的时候一定要确定显卡的四个角的珠子都容了再摘。一般没什么问题的啊~~我都换了五六片了

网友:
掉点的话就布线,注意不要把显存弄爆珠了,不然又要弄显存

网友:
没什么好方法,请参照相关取黑胶的贴子吧。

网友:
多加点焊膏,先做两次,尽量让珠涨出来,不要动芯片;第三次到温后一次搞定。我用这种方法到Y510 530 E40 E420等THINKPAD板上成功率很高,但T60 61全封胶板上也成功过几次,但效率不高。

网友:
放多D锡纸,温度控制好,基本很少掉点的··显卡拿掉后,黑胶基本上在显卡上面的。

网友:
除黑胶要板子热的才能除的不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机子的显卡带黑胶吗 我还没碰到过  带黑胶的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论坛有相关取黑胶的贴子  楼 ...

版主,你不好好学习啊。哈哈
E40都带黑胶啊,显卡四角是黑胶,并且显存下也是黑胶。。A显存有黑胶,B面显存无黑胶。。。。
爱还坏显卡,,加焊显卡,显存还爱爆锡珠。。

网友:
这个没什么窍门,就是多练习才行啊

网友:
加点助焊剂 把显存加个散热器 然后显卡加热到245度 用镊子强拆

网友:
有时候取下来的显卡上面带黑胶     用烙铁刮的时间长了会烫死的    你们怎么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