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加电掉电,持续如此,求!

楼主(2015-01-04):
手上一块华擎H61,触发上电立马掉电,又自动上电掉电,持续这样,一直在循环,内存已经换了两根了,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吧?在上电的瞬间测所以电压都正常,是不是南桥问题?没有发出时钟复位?不懂,求大神进一步确认!拜谢!这是我手机连拍抓下来的跑码,各位看下!还有我测内存供电场管下管,D极与S极只有125Ω,,但是在这掉电瞬间,1.5V电压也有,是管子问题吗?

网友A:
你把内存取了试试!!看看还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内存取了试试!!看看还掉不?

内存已经换了两根了,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掉电问题,你先检测个电压是否有短路。
基本这个是缺少电压导致。

触发测量内存供电,按着上电时序走

网友B:
出在内存上  或者供电 或者 时钟 数据内存的再就是 插 卡看看 跑吗 网上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在内存上  或者供电 或者 时钟 数据内存的再就是 插 卡看看 跑吗 网上有卖的

有测试卡,掉电很快,开机到掉电相隔只有1秒左右,有PCI插槽,测试卡跑码,跑到E1,我上图,您看下!

网友:
刷BIOS,不行再逐个拆外设试试

网友:
掉电应该是某一路供电不正常,否则BIOS

网友:
CPU更换,BIOS刷写看看。

网友:
1.BIOS问题,2,缺少某个供电

网友:
楼主没认到CPU哦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了,COMS放电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