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320 白色一体机运行掉电故障

楼主(2015-01-04):
如题 联想A320一体机 运行半小时 以上掉电 故障 有解决的吗,遇到5片故障了 没搞定   有遇见过的吗 分享下, 淘宝上遇到有维修这种故障的,感觉还是有办法搞定的,

网友A:
楼主  求助贴选择标题的时候 请选择求助中  不要选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求助贴选择标题的时候 请选择求助中  不要选维修经验

OK  你给改下呀

网友B:
是不是CPU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滤波不良

CPU  内存 南桥  待机 bios 全换了 风扇散热也换了

网友:
掉电会不会重启啊?如果不重启的话那是很好修的。

网友:
换了之后有没有测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是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修好了没。

网友:
用波波测了没有,比如各路供电的波形图如何?

网友C:
这是个什么板子啊,怎么没有价格啊,

网友:
观察掉电时,cpu温控信号电压

网友:
是不是有不稳定的电压

网友D:
显卡温度过高,焊一下显卡试试看

网友E:
大电容 都过滤一遍啦, 实在没地搞了, 运行中 什么都正常,  就是 30-40分钟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什么板子啊,怎么没有价格啊,

联想A320 一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温度过高,焊一下显卡试试看

集显的  这款机器没独显的

网友:
如果 拿个外接风扇 吹着  不管吹 任何一块 就不掉,真是不知道哪里出事啊

网友:
把风扇改长转

网友F:
如果这些你都换了的话  现在就只有换桥了。最好是抓下SLP_S信号跟其他对比。这样应该有点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这些你都换了的话  现在就只有换桥了。最好是抓下SLP_S信号跟其他对比。这样应该有点头绪

头疼的就是 南桥 CPU  内存 待机 CPU供电 BIOS 都换过,所以这个问题我就好说了 碰见5块啦,

网友:
掉电以后测各个电压。

网友G:
有波波的话应该好修啊,测一下是哪个电压先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波波的话应该好修啊,测一下是哪个电压先掉的?

唉  第六片了,准备放弃了,

网友H:
哥们拿一片给别人修下、你不是说淘宝上面有修的吗?拿给他呀回来参考下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们拿一片给别人修下、你不是说淘宝上面有修的吗?拿给他呀回来参考下你懂得

可以试试吧,考虑呢  万一发过去 给换了咋办呀, 考虑考虑呀

网友I:
一体机故障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修好了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体机故障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修好了么 ?

准备花钱 尝试 让别人修, 修好了 通知你们哈

网友J:
3 5V 周围的电容 有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3 5V 周围的电容 有坏的吧!!!

换啦  都换啦   ,让别人修啦,还没回来 回来告诉你们

网友E:
惊喜 主板好了, 花钱好了 ,我还在研究中 不知道修的是哪里好了,卖家不给说

网友K:
能发个链接具体是哪家能修好这个问题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电容 都过滤一遍啦, 实在没地搞了, 运行中 什么都正常,  就是 30-40分钟掉电

都换过那只能换板了

网友:
谢谢楼主把经验发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
没有测试测试温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发个链接具体是哪家能修好这个问题 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这里 我还在研究呢,不知道人家修的那里,

网友:
运行 一天一夜了,没问题, 奇怪的主板

网友K:
BIOS人家换过没有?BIOS版本和你发之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BIOS人家换过没有?BIOS版本和你发之前一样吗

没有,我看过了,肯定修的电路

网友L:
加电容啊!!CPU的  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电容啊!!CPU的  B+的

修之前  我尝试加过 330的电容,不行

网友K:
能说具体点吗?在哪个位置加了电容,加了几个多大的电容啊,加我QQ:190709646

网友E:
不是加电容好的, 修之前加过 待机的, 不行,人家什么都没加,修的地方给刷干净了,我还没找出来

网友:
能不能拍个清晰的图片上来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加电容好的, 修之前加过 待机的, 不行,人家什么都没加,修的地方给刷干净了,我还没找出来{:4_136: ...

     高价回收B320   主板    出售A320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说具体点吗?在哪个位置加了电容,加了几个多大的电容啊,加我QQ:190709646

  高价回收  A320主板    低价出售

网友:
没换过桥吧,换没换过ADT7490温控芯片啊

网友K:
没有,我只修主板,没有报废的,报废的也得还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我只修主板,没有报废的,报废的也得还给客户

掉电 故障 是吧

网友K:
是啊,这个板子的通病,运行一段时间掉电

网友M:
有滤波话 换成330V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啊,这个板子的通病,运行一段时间掉电

    你手上  有这板子吗  现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有滤波话 换成330V电容试试!

      不行   只有我能修好   估计 修好的少

网友:
温控去掉看看

网友:
主板被人修好了 不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有遇到过,,,楼主搞好咯说说。。。

修好了,别人给修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不行   只有我能修好   估计 修好的少

   应该供电问题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供电问题是不?

    不是的       支持交换支持维修    支持 单购

网友:
没有修好,让别人修好了,你还给赞啊

网友:
换CPU试下,EC周围电压正常吗?

网友P:
楼主打的一手好广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打的一手好广告啊

再次来板 给你们上图,  C

网友:
这新款应该还很少修到

网友:
楼主CPU换了试过没

网友:
是不是那里没有电压

网友:
怎么修的?快点看看

网友Q:
电流有什么变化啊到哪里了就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流有什么变化啊到哪里了就掉电啊

和正常一样的电流,所以就不好修

网友R:
这种问题都修不好,就他妈一个二货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问题都修不好,就他妈一个二货

傻逼的孩子吧,修好修不好,你操什么心,难道你是太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惊喜 主板好了, 花钱好了 ,我还在研究中 不知道修的是哪里好了,卖家不给说

坐等答案啊

网友:
开热风机100度一个件一个件的加热,看看有么有什么件热稳定性差,特别是桥

网友:
温控 复位。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温控呢  LZ留意下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吧,或许有用。

网友:
更换 CPU管理芯片 ,还在测试中,哈哈

网友:
看一下桥和显卡。

网友:
是CPU电源管理坏了?搞定没哦楼主

网友:
温控掉电?电容雷波掉电;RTC不稳定掉电?桥问题?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要说 波形的话 很正常的,电压不偏低

网友S:
准时掉电吗?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S:
准时掉电吗? 刷个BIOS 试试

OK 了 86楼   CPU附近供电全部换了

网友:
86楼 答案

网友:
把风扇改为常转的

网友(2015-03-01):
虚焊,可整版加焊试试,另外散热要搞好

网友:
有器件不良了   比较难修

网友:
有示波器量一下波型。

网友:
5块都是同一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