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3N68维修一例

楼主(2015-01-04):
同行的主板,弄不了了,30元卖给我的铭瑄M3N68

目测主板还是很新的,发现LM358处周围有水   水粘土,水已经干 ,土就剩下外圈有一点点  ,先不管 ,也没测试直接上电,主板没有跑码,没有图片,
测量LM358控制的两个管子没电,好办  ,测量同相输入端的3,5角都没有电,心喜,马上吹掉扔了,找同样的板看看电阻是多少,2200欧 和欧1200欧另一组忘记多少了,不应该啊 ,一写帖子就知道我的细心是不够的,还天天念细心决定成败呢,。。。。。从料板找到1.5V的按上 1.5出来了,1.2的呢料板少这两个电阻怎么找也没有找到,2200    1200     用计算器这一通的算啊,算了一天 终于4700 和2700的配对经3.3V分压是1.2V同相输入端多少V所控制的管子就是多少V 。马上处理还是没电,测3.3也没电,断线了 ,飞根粗线叫你断,有图片
上机一次点亮,问题又来了,关机失败无法关机,杳,本着我断电应该先断总线的原理,测量总线返回两个三极管,一点 关机了换了一个成功修复。最后在送两个行,场同步信号

网友:
楼主 这里是笔记本维修版块儿  下次要发到对应版块儿

网友:
技术不错,就是发错板块了。

网友:
好的知道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下次358的原理讲详细点,总线那块也讲详细点

网友:
你那根飞线飞的太厉害了

网友:
学习了,增长知识。

网友:
坏板还30,贵咯

网友:
没看明白,这板还30啊

网友:
这板30有点小贵,不过也值了,楼主修好了又小赚了一笔。

网友:
这样的板子也很修好,真是个高手

网友:
LM358,配件好找,为火速修好创造了条件。

网友:
LZ对这板了解的很清楚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网友:
看不懂,觉得不应该飞线,而应该找正向输入端的电压来源,修好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