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5-01-04):
我的sl410k本开机闪一下,电流跑到0.82后马上关机,再开还是一样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却电压

网友:
你把CPU核心供电IC加焊或者换掉看下

网友:
这个好像CPU供电容易出问题 你看看  查查HWPG

网友:
这个电流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内存的供电问题,有些稍低,可以重点检查内存供电,其次是CPU供电!

网友:
看看CPU的电压

网友:
看下有短路的没有,还有就是有哪路的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在模糊了,如果有图婚,就参照图纸按时序一步步修嘛。拿到笔记本就求救,又不提供详细的主板信息,叫人如何帮你。首先查有无短路,再查压力齐全不,最好上波查波型。先软后硬,刷BIOS,再考虑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