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水星mw300rV4路由器灯隔一个亮一个代表哪里的问题?
[维修求助]
水星mw300rV4路由器灯隔一个亮一个代表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5-01-04):
前阵子想硬改水星mw300rV4路由器那时候只有电烙铁 在拆内存颗粒的时候不小心把周围的2个贴片电容和一个贴片电阻焊下来了。电容找到并恢复了位置 电阻丢了 找了一个同阻值的电阻换上后 通电 发现路由器的灯隔一个亮一个 没有任何反应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电烙铁

网友:
几十块的东西,换一个!

网友:
网口没有连接

网友:
网口是不是有短接通讯呀。再说了 ,路由不贵,换个好些吧。或者弄个同型号的仔细对照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15-03-14):
用一个好,坏的做比较